富士康G31MX-K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2-02-18):
今天遇到一张富士康G31MX-K的主板能点亮刚过自检就反复重启以前修到过是bios电池旁的一个三极管烧了。但今天这狗没有烧就不晓得修哪了。bios都刷过了无果。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把coms里的网卡管 了就可以了估计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是把网卡芯片去掉了吧

网友:
意思是进入BIOS设置就不重启了吗?应该和供电没关系吧,难道是时钟什么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啊  网卡故障挺多的

网友A:
是不是雷击过, 把网卡关了, 摸下网卡芯片发不发热,  量下PCI   A14

网友:
是不是短路, 如果网卡坏了,最好把网卡芯片取下来,(点错了,没写完呢,帖子就发出去了。)

网友:
认不到网卡自动重启时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雷击过, 把网卡关了, 摸下网卡芯片发不发热,  量下PCI   A14

大哥才2月份就打雷呀?再说A14短路你触发吗?

网友:
A14轻微短路有时候能开机的。 也就是说有的机器雷击以后,只有网卡检测不到,别的都正常使用。这种情况遇到过。

学习中!
这种情况很常见,不过最好把网卡芯片拆掉,有时用用会再次出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今天遇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2-04-10):
学习了。这问题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IO出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供电路不稳定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七喜的G31mx,网卡摘掉老是重启,禁用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网卡芯片拆掉,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