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41P主板短路求救,谢谢回帖人

楼主(2012-02-18):
刚开始拿到手是,开机掉电,后来去拿供电芯片有无发烫,结果成了主板短路,现象是短路一下正常一下,后来发现是,,保护隔离的一个管子,坏了,输出电压就短,,结果我直接跳过那个没输出电压的那个管子,,成了大短,后面一个场管发烫,取下来测试正常,发烫那个场管 是给  被桥供1.8V电压的,,问下这个问题我改怎么入手实在是没办法了,,新手啊,

网友:
先自己坐山顶

网友:
你取了管子还短,说明其它地方也有短,你好好查公共点吧,

网友:
开场只是一个12V短路被你问题搞大了吧- -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
顺着电压流向,慢慢找呀。或小电压烧一下

网友:
加电在公共点再看吗,.如果短路会发热的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的问题,但就是查不出来,,看来也只有发热点都没问题,,是不是控制出问题了

网友:
没看懂啊,,LZ。。。写清楚点吧,

网友:
找个图,测各个供电的电感有无短路现象,注意:显卡短路的先不要管,然后加适当的电压和电流烧一下。不就知道了。估计短路的地方多了吧

网友:
我还是上图吧,我注意电压把北桥也给干掉了,,呵呵,现在去了北桥,北桥供电 场馆还是发烫。

网友:
跳过场管加个小电压烧下试试看,看看后级那里短路了!

网友:
管负载太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发热

网友:
没有电路图怎么看,仁宝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