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高压板维修(代换高压线圈),我想大家应该有用,所以就转过来了。

楼主(2012-02-18):
高压板维修(代换高压线圈)
http://www.91xiu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248&fromuid=201458

网友:
怎么复制过来图都看不到了哟,空了,重新传过。

网友:
速度 求重新编辑下

网友:
重新做一下吧,图片一个看不到啊..

网友:
发点好东东上来啊,有问题的发上来做什

网友:
这也算福利了。。。

网友:
[首先申明,这是转贴,别人的贴]高压板维修(代换高压线圈)

简单的故障维修,新手朋友可以看下
故障现象:开机亮几秒就灭,开机亮时很明显可以看到,屏幕上部分比较暗,下面部分比较亮。
心里有数了,应该是高压板上给屏幕上方灯管供电的高压线圈坏了,开机时没点亮上方的灯管所以上面比较暗
暴力拆开,目测无元件明显烧坏,直接测量两个高压线圈,测得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
从坏板上找了两个结构一样的高压线圈,线圈匝数不一样不用管它,只要结构一样就能换

网友:
换高压线圈,也是一种维修方法,我修复好几块板了,原电路板电子元件没坏,一换高压线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