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2-02-18):
   自己在维修部呆着跟人学主板    也自己学了显示器,今天有一台显示器闪一下就灭了, 我拆下机,量了下电源板

    大家都知5706易坏  我通通拆下来了,  发现有一个坏了,我就换之。

以前一般都换完好了, 现在就是换了好的之后 ,就又烧5706那三极管。  换过两次还是烧, 而且同一位置。

  求思路

网友:
直接换通用的高压条!还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要试出来

网友:
我就是不想换通用高压条啊  我要学真正的维修
    我外接了高压条肯定正常啦。   最后为了不托客户时间,外接高压条。收钱

  灯管没事。外接高压条没事。

网友:
貌似这种液晶显示器是明基的通病了

网友A:
中间的电容换了没有?电容不行的话就会一上电就烧管

网友:
那个0.22UF的电容虚焊较多,容量降低的也不少,还有就是高压线圈坏的也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电容换了没有?电容不行的话就会一上电就烧管

其实我也想换中间的那电容  怀疑是

不过就是找不到同样的型号 配件少啊

网友:
5706是一组,把坏的那个旁边的另一个也换掉就行了~在看看是不是还有个9024是不是坏了~

网友:
变压器 电感  看下 虚焊不    把4个5707都换了

网友:
高压部分 虚焊了  加焊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