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蓝屏报错,换北桥OK(见图)

楼主(2012-02-18):
联想旭日C466蓝屏报错,换北桥OK(见图)

网友:
北桥一般不到最后我都不干她

网友:
怎么看出是北桥坏了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明白,怎么知道是北桥坏了,估计是碰运气吧。

网友:
哦,了解一点了

网友:
这样都行的啊~~~~~~

网友:
请楼主指点一下。。小弟很不明白为什么是北桥的问题,问什么不是系统或者内存???

网友:
此贴疑惑多多,灌水量很大,鉴定完毕。

网友:
换内存,U啥的工作估计也楼主在干桥之前也做完了。应该是后来没招了干北桥好的。

网友A:
画面翻译大意是:硬件失灵。 让销售商提供支持。 校验错误,内存校验(奇偶校验)错误。 系统已经挂起(停机)。 “奇偶校验”只有内存上有,很明显是内存或北桥出了问题。  其实加焊一下应该也可以解决。

网友:
pcmcia卡 坏了   pci控制器   我遇到过

网友:
真想不到是北桥坏了,楼主说出来听下。

网友:
不明白推断过程,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
只有初始和结果。没有过程!然大家猜!

网友:
说的 在详细点啊  看看是什么原理

网友:
LZ怎么想到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面翻译大意是:硬件失灵。 让销售商提供支持。 校验错误,内存校验(奇偶校验)错误。 系统已经挂起(停机 ...

11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看到内存报错就干北桥,牛

网友:
图上的意思是说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