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CPU供电下管G极接地

楼主(2012-02-18):
      815主板一开始是CPU没有主时钟,有总线时钟,VTT VCORE 复位 PG都正常,内存,BOIS 都有时钟,,加焊北桥后,问题依旧,然后加焊CPU座,,连时钟都没有了,,再重新查供电,发现CPU供电的一个下管G极接地, 拆下来是正常的,现在没有思路了。。。。。
      换了一个管正常了,不好意思,,,冲动发了贴啊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都是软击穿的

网友:
810也有VVT电压的吗?

网友:
哇,好早的板子啊,现在都快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