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43跑D3咋整,高人指教~~~^_^~~~

楼主(2012-02-18):
如题,懂得说下,本人菜鸟,学习............
本人QQ:834573354,热心人指导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先检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北桥 悲剧的楼主

网友:
内存擦擦、本人是用酒精、你可以用橡皮、不行就换根试试。还不行就看看供电对不对

网友:
刷下BIOS 测下内存3.3V

网友:
内存换根试下

网友:
c   d
开头的应该都是内存问题吧
要不然北桥了

网友:
酱油路过,最少10字!

网友:
d3的准确的含义:禁用cpu的集成缓存,执行内存容量检测,如果失败则尝试刷新。完成后重新使能cpu的集成缓存。

网友:
内存拨下来刮下

网友(2014-04-27):
我今天也一块不跑吗的.怀疑是时钟问题 放弃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