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普通移动硬盘维修

楼主(2012-02-18):
一个普通的组装移动硬盘,如图。摔坏了,插上不识别,能听见里面盘转。

拆开,把盘芯单独接电脑,发现盘芯完好,故障在硬盘盒。
该硬盘盒采用GL830芯片。先测芯片供电正常,各电阻无开路。
再测晶振两端电压,如下图红圈所示

测得为0V,说明晶振没有起振

示波器测试,确实没有波形。

考虑到硬盘是摔坏的,晶振损坏可能性较大,故更换一个。晶振是25mhz的。

更换后,再用波波测试,0.2μs档,波形如图

接上盘芯,插电脑上,顺利识别,一切OK。
(完)

网友(2012-04-04):
思路清晰明了 很少看到修移动硬盘盒的帖子

网友(2012-06-05):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2-18):
呵呵,是自己的吗?买一个才几十块,前几天早上一客房拿u盘来恢复数据也是晶振坏了,文件有2.34M。几分钟时间,我收了100元。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3.3

网友(2012-05-28):
有一个客户拿U盘2G的看能不能恢复,我们老板娘嘴快说U盘2G的才多少钱换一个,还没说完话我们老板马上插话关于维修的问题,结果修了50块,想想要是换个U盘肯定赚不了50
并不会是每个东西都坏晶振这么简单 只是刚好让你碰上了捡了篓子。。。

网友(2012-02-19):
  不错....平时盒子从来不修,这下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俺接到的移动硬盘都是盘体被摔坏的

网友:
那么便宜还有没有人修呀,收几十块钱华不来了

网友:
  不错....平时盒子从来不修

网友:
楼主太强焊了,这就没修过!

网友:
以前一个摔过的显示器,没有换灯管前屏还能小亮一下,换过灯管就不亮,应该也是晶振摔坏了吧

网友:
看来以后啊啥都得研究研究,都有用处,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果然是人才,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的数字表上的晶振波形也是这样的!

网友:
人才,真正的人才!

网友:
你咋那么幽默 那 你联想集团的把

网友:
这个移动硬盘一般都是接口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苍蝇也是肉呀。。

网友:
摔过的壳壳容易坏晶振,地球人都知道啊

网友:
感觉不值得啊

网友(2012-03-22):
硬盘盒不值钱,花功夫修不值得

网友:
楼主应该是拿来练手的吧!

网友(2012-05-31):
硬盘盒也修呀!一般我都换掉了,楼主高手

网友:
用电压表测晶振电压,是个好方法。。。。。。。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 又学习了 以后也可以试下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类似的硬盘盒,收了点零花钱,呵呵

网友:
如果硬盘没坏,就建议客户换个硬盘盒就行了,修一下收不了多少钱,还要花时间

网友:
维修就是学技术,遇到什么就修什么,并且还有钱赚。

网友:
以后如果有关于硬盘的事情找你了

网友(2012-07-21):
这个修的简单,不过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