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2-18):
一块映泰G31M+主板,上CPU测试各个部位电压:Vcore:1.37V; 内存电压:1.93V;北桥电压:1.24V,南桥电压:1.5V,感觉都正常了。接着测试VTT:1.29V, PWM电源芯片L6703的17脚:1.88V,46脚:1.30V。电压部分好像没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啊,bios也刷过了,但是还是问题依旧。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A: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手压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难道虚焊?可以试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楼上正解,查查以上条件!!

网友:
量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330电阻有没零点几伏,一点几伏的电压,南桥有没收到PG信号?

网友:
在时钟芯片旁边有两个330的排阻,经过测量,一个排阻的各脚电压是1.64V,另外一个排阻的各脚电压是0.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手压北桥开机试试。

北桥压过,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由于没有示波器,都不知道如何测量时钟到底正常与否??

网友:
下面是时钟芯片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2818

iamzzl -5 严禁灌水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场管D级12V正常。G级无电压,是不是L6703坏了?

网友:
换I O 试试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芯片试一下。

网友:
换个L6703,不行再查下它周围那几个三极管,这板子这部分出问题的多

网友:
有分析说南桥坏概率大。

网友B:
我去售后修过这版,也是复位灯全亮,他直接换了103排阻,就是你图的左下角那个,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不过他确实是这样修的

那是电源IC发给南桥的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售后修过这版,也是复位灯全亮,他直接换了103排阻,就是你图的左下角那个,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 ...

原来如此,我一直看不懂。呵呵

网友:
查各个PG信号

网友:
用打值卡量下时钟信号都出来了没有先。

时钟正常了再查复位。

不知道楼主的诊断卡复位灯是常亮还是常灭的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复位灯是长亮的,有的只是跳变。如果你想说的是没复位的话, VRMPWRGD  ATX_PWROK  CPUPWRGD 这几个PG查下,都是经过线路转换的,有可能中间出看问题,如果都好的话,查南桥发送给北桥的 PLTRST,中间肯定不是直接过去的,你可以查下图纸,测量经过电路。在测北桥到CPU 的复位,我认为可能桥空焊,测量后应该知道哪里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