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液晶屏线插反,导致开机屏上出现各种色的细线,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12-02-18):
LG19寸液晶屏线插反,导致开机屏上出现各种色的细线,屏的电路板上一块MAX17077A芯片通电一会就烫手,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发烫 先换掉就好撒

网友:
这种还是有修的价值的,比压屏合算多了,当然如果自己有压屏机另算

网友:
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这个是有价值的,应该是屏芯片短了.换一个

网友:
低级错误哇~!怎么会茶饭呢???

网友:
这个百分之80能修的好  是电路问题  吧屏芯片换一下 就应该好了 在不行发到修屏的地方去  修下也不贵..

网友:
修好问题不大

网友:
显示器是多大的

网友:
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MAX17077A是升壓芯片 吧?

网友:
有维修价值的,把MAX17077A换了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先换掉再说,说不定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了都不一定好

网友:
真正的维修不谈价值的

网友:
只要屏没坏,就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
有价值维修,修好了能卖四百大洋呢

网友:
有价值。。问题是 真是那个芯片坏了么。。

网友:
这只能换掉试试看了,换掉还有点可能。不换掉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的,先换带哦那发热是芯片,一般能解决问题的,不过想问,反的插进去,你的力气够大的哦。再说,你就是插反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在屏的一边插反了,那所有的数据线、电源线全部短路了(因为反面是一个铁皮,刚好能把所有的30线短路,驱动板插反了,如果是片插线,那是接触不到什么的,当然如果是双15的30针插,那就可能有点问题的)现在的品牌机都是用片插的,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种驱动板这边是单30针插的,如果你插反了,那确实是不应该的。错误也犯得太大了,一般是插不进去的哦。

网友:
说的有道理。不过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修好,先把坏的换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