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220WA01 图像反应慢 超级慢

楼主(2012-02-18):
如题  目前测量vddg电压只有2.1V  其他各点基本正常   q503的集电极有36V 基极1.4  输出却只有2.1
另外旁边的Q5.4基极电压为零  发射极0.68集电极1.4  也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npn的三极管  知道不正常 但不知道怎么修   另外换过Q503 故障依旧  屏芯片也换过  还望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2-2-21 16:46):
刚刚带点测量电压 一不小心 表笔滑了一下   d503冒烟了  现在白屏..... 汗死 d503用什么管代换啊?

补充内容 (2012-9-11 21:37):
此屏昨天熬夜修好  以前因为没零件   说下 更换了ic504   q503后 29V有了 但是 还是没有输出  最后更换了d503   貌似代换的时候 脚位不一样? 反正用了 一块在网上淘的废屏线板上的d503  立马就好了 测量vddg29V  爽

网友:
补充一下 这个显示器是长城的g227  2.1V的那组应该为30V左右才正常  Q503按电压来讲应该导通才对  为何这么低

网友:
vgh起不来 查dc电路....

网友:
基极1.4偏低、高压后级有问题、也会输出保护、、

网友:
哎 小小白 积分不够  坛里有图纸 下不了  等图纸哦  谢谢楼上的

网友:
有这个屏的图纸吗? 有的老大共享下... 求d503的代换或者型号  冒烟了  看不清

网友:
查出来了 d503是个双向二极管  型号a7t  用a7代换 后好了
白屏好 了  图像反应慢依旧  怀疑是29V输出控制坏了  但没得零件换  就先放着吧

网友:
遇见好多反应慢屏!都不知道怎样修!

网友(2012-03-3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07246&extra=
看到了你这个贴子,我专门也在论坛发表了这个屏的修理过程,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