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找不到信号

楼主(2012-02-18):
最近遇到2台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看上去正常,右下角有无线网络图标,就是点击后找不到任何无线信号(无线路由器就在旁边),装各种版本驱动程序都无效。这一般是什么原因?无线网卡不易坏吧?

网友:
热键开关检查下吧..

网友A:
键盘和笔记本周围都看了,确实没有发现相关的开关。今天一台是HP 6531s,无线网卡是INTEL WIFI LINK 5100,谁知道这个机子有没有无线开关?

网友:
擦擦 无线网卡金手指

网友:
开关都开了,驱动也对,那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和笔记本周围都看了,确实没有发现相关的开关。今天一台是HP 6531s,无线网卡是INTEL WIFI LINK 510 ...

电源开关边上好像有个无线开关

网友:
在系统的服务里有个无线服务要打开,描述里写有802.11字样

网友:
HP的应该是蓝色为开.请试下.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热键。。。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常备个内置无线网卡,再有这事换上自己的装上驱动,一试就知道了,假设自己的网卡确信是好的,那就找键盘上的热键无线开关,呵呵

网友B:
除非是上网本的那种集成在板子上的,接口无非是MiniPCI或PCI-E的,天线的接口是活动的,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上网本的那种集成在板子上的,接口无非是MiniPCI或PCI-E的,天线的接口是活动的,可以互换

我持怀疑态度。不是随便买一个接口一样的无线网卡就可以插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和笔记本周围都看了,确实没有发现相关的开关。今天一台是HP 6531s,无线网卡是INTEL WIFI LINK 510 ...

有的机子要装电源管理热键才能用哦

网友:
知道有些笔记本有无线开关键,好像是老的多,新的没注意

网友:
你得找到开关装上热键撒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4411s的和楼主一样情况   无线开关灯一直亮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