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进水 换完键盘还是连键,

楼主(2012-02-18):
    换了IO 还是不行,换了键盘。谁遇到过。

网友:
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图纸有时间的话检查一下EC到键盘接口之间的元件,没有图纸就不好办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碰到过装系统解决问题的。

网友:
键盘接口的小电阻与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戴尔的遇到过跟你情况一样,结果是触摸板也进液,导致连键。可以试试触摸板也换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键盘的接口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