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三星Q308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02-18):
同行拿机器来说是不上电,上电检测电流0.30,故障锁定在CPU供电上!没有CPU供电。
拆机,量VCORE,果然无!

此板是由ISL6266组成的VCORE供电电路
此板ISL6266电压输出为0,ISL6266没有正常工作,查其供电.20脚VIN主供电19v正常!8脚VCC.48脚3.3V,22脚VDD输入电压OK!测44脚VR_ON开启信号既然是0v!问题找到了。就是开启信号没有出来!,VR_ON接到一个0欧姆的电阻R627.测R627的另一端也是0V,可以判断电阻没有坏。跟踪VCCP3_PWRGD.是那里发过来的!像这种情况应该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有产生!导致的!
VCCP3_PWRGD.是u509的22脚和21脚产生的!U509采用的是SC415ML。产生1.05V和1.1v的!
测L501和L500两个电感电压都是0V.那就要查一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咯!3脚.16脚VDD,5v正常!5脚,4脚。开启信号,3.3v正常!此时,SC415ML供电OK,开启信号OK。此时就要查SC415ML 检测及其辅助电路,自举电路、电流检测反馈电路均OK。
后量到第10PIN TON脚为SC415ML开关频率控制端,此电路由VDC经R630 1M电阻输入到芯片SC415ML的10pin。测10pin既然是0v,心想是不是电阻坏了,测电阻是1M没有无穷大!说明电阻没有坏,测试电阻另一端也没有电压,OV,感觉奇怪了!如果供用点都没有过来就,不会上这么多的电流了!仔细想了一下,除非这里断线了。速度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边点电阻r630的另一端,一边点q517,7pin 8pin,正常的时候应该是通的,结果一测竟然不通!就是断线引起的! 找了一个比较近的滤波电容。飞了一根线过去,开机测L501和L500电感,电压分别都出来了。测cpu供电也出来了。再看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接屏三星的logo出来了。此故障修复了。

总结:《此机子因为没有产生1.05V和1,1V。电压,所以没有CPU供电!重点是SC415ML没有发出VCCP3_PWRGD开启信号去开启CPUISL6266芯片的44脚VR-ON》此机子由于SC415ML10脚频率设置端出问题,导致无VCORE,在维修时,我们不要漏查一些辅助电路,或检测电路。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就是图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我只知道你狠厉害 但就是没有看懂 真的  我技术太差了 特别是修这种机器 直接无头绪  希望你能给我指条明路  谢谢

网友:
对的,分析的相当透彻,如果图片能大些的话会更让我们这些新手一目了然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分析的很好,楼主技术OK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liu409178012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飞线高手啊

hao

网友:
分析的很详尽,我也喜欢飞线虽然没真修过笔记本和主板

你也是高手 级别挺高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啊

网友:
基础扎实....认真

网友:
不错呀!真的是思维很清晰呀!我还没有达到楼主的地步呢!共同进步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赞个 楼主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维修细心最重要,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块板上元件没有全标出来,楼主找元件会不会很难找

网友:
不会,我们在学校练习过,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简单的电路是要自己用万用表量出来的!只是简单电路,复杂就要图纸咯!

网友:
虽然图片看得不清楚,但是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哦,这样啊

网友:
不要漏查一些辅助电路,或检测电路,谢谢楼主,记住了

网友:
好东西呀   要看多几次记下来

网友:
三星的板信号都标的非主流。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修得可以,这个机器能收多少哦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ok 。

网友:
技術很好,思路清晰,感謝分享重要經驗!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说的还是很详细的啊!!!

网友:
有图纸还是好啊,顺藤摸瓜

网友:
新手 学习中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的测机 思路 ~~~~~~

网友:
思路好正确啊``不错哦

网友:
此时就要查SC415ML 检测及其辅助电路,自举电路、电流检测反馈电路均OK。,,楼主这里是怎么查的啊,怎么确定其OK的,希望不吝赐教!还有就是遇到生疏的芯片,怎么确定其工作条件啊

网友:
楼主 下次把图片放大点。。。电阻电感都看不到
同意楼主:
2.5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
多谢啊 很好的且清晰的维修思路 看起来吸收经验也快啊!!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喜欢飞线虽然没真修过笔记本和主板

网友:
牛人,赞一个,我又学习了

网友:
最佩服这种技术流的高手了,可惜图看不清楚,不然受益会更多啊

网友:
分析的十分到位!

网友:
很厉害,这人都查得出不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不会修、、

网友:
给点小建议,能不能在图上标明一下。。。。会更好

网友:
不错,这板进水没

网友:
思路还不错,等芯片的条件都差不多具备后,就要仔细查查辅助电路,自举升压,反馈,补偿,TON等

网友:
分析的很好,楼主技术利害啊

网友:
sc411 SC415 断线? VCC VDD?

网友:
很黄很暴力。牛人

网友:
学习了。是我修就直接换芯片。我不关注辅助电路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得很透,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犀利啊    技术到位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这样修机器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贴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这种机器有图纸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值得学习
和佩服大师的技术呀

网友:
学习了  有图真好

网友:
分析的很好,就是图看不清。

网友:
讲的很透彻,精辟。就是图小点,光听懂了

网友:
学习了一招了,,看来修版的慢慢查才行

网友:
  高手.三星的机器.很多元件都没有标识, 最怕修这样子的问题了.太难找出来.

网友:
值得借鉴
继续加油

网友:
图纸太小了,看不清楚呀。。。

网友:
确实是高手

网友:
TOP一般正常电压是多少啊?这个很少出现问题的,请教下。查的少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很棒

网友:
不错 蛮好玩的

网友:
看不清图纸

网友:
lz分析的很好,学习了,就是图看不清。

网友:
这个断线还真断的怪,不知道是不是有进水了

网友:
顺藤摸瓜的思路清晰!

网友:
怎么我老是看不到??

网友:
看过了,该加分了!!

网友:
图图看不见 太小了

网友: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最终目标!就是图确实太小了,看不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种故障 很有深度。。。。。

网友:
能看懂楼主所讲的,看来我真的在进步,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   那板子上面没有标志你是怎么找的

网友:
图纸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已收藏,感谢楼主详细的分析。

网友:
很不错啊,我很多时候都不记得检测的顺序

网友:
最害怕的就是没有信号,电压没有还好修点 信号去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有好的思路

网友:
楼主的细心认真值得我们去学习 ,最后的分析很好,说的不错,领教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跑到0.30的机器,也是锁定CPU供电,但悲惨的是修好了CPU供电,跑到0.50又掉了,查图纸供电都 有了,悲剧啊!没有头绪了,机器是DELL1318

网友:
厉害啊考虑的很仔细啊

网友:
高人修机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