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上电掉电

楼主(2012-02-18):
七喜KW300故障待机正常触发上电0.6的样子掉电,1.5 1.05电压全无,经测量都无短路现象,已经更换过供电IC和MOS管滤波电容,传上电路图大家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南桥背面阻值只有24

七喜KW300 sw1 .pdf

网友:
高手帮忙分析啊

网友A:
换板呀,我有板

网友B:
哈哈,换板就不要啦,已经修复好啦

网友:
修过这块板CPU供电有问题掉电的

网友:
学习一下了  电路是重点 呵呵

网友:
分析一下就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呀,我有板

换板还轮到你啊

网友:
都没说神马问题

网友:
修好的话,就分享一下大家一起学习,不要有问题才上来,修好了就开始潜水了,很不底道。

网友:
呵呵,哪里的问题啊,楼主也不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请说一说 维修过程或是什么地方的故鄣啊

网友:
什么地方的故障楼主说说啊

网友:
好经验值得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非常的灌水

网友:
是不是 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话,论坛还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换板就不要啦,已经修复好啦

怎么修复的经验也拿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有问题了 来找大家帮忙  说问题也没说的详细   把问题搞定了 就把大家抛开在一边  你这样的人品 还维修呢啊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

网友:
是PD12管子供电不对,换了就好了,导致电压不出来,具体原因自己分析吧

网友:
哎。人品啊。。。

网友:
人品问题 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