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上4pin辅助电源不上电

楼主(2012-02-18):
一块杂牌的915主板
不插4pin电源可以上电 不能关机
插上4pin电源后 短接开机排针 电源咯噔一声轻响就没反应了 拔掉电源后测ATX插座各个针脚对地阻值正常(4pin 12v也正常 无短路) vcore、上下管也正常 无短路
吹下主副电源管理芯片 在上电又咯噔一响就没反应了
再测~~~~完了~~~~~~上下管各脚都对地导通了~~~~
不知道怎么个原因了 有经验的指导指导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方面的原因 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原来可能是MOS管软击穿  你不上PWM芯片就上电这回是彻底击穿了

网友:
会不会直接电源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