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奇怪的新问题!!

楼主(2012-02-18):
今天的接一DELL 1420 的机器,送来能开机,屏无显,,外接能正常显示进系统,8400显卡驱动上有叹号,客户描述说,用的好好的,屏闪了几次,黑了。  一看到是1420  8400显卡,心中窃喜。马上报价,拆机加焊显卡,,焊好装机满心喜悦的等待画面,结果却是黑屏。于是不放心又提温10度,满满的重焊了一次, 装机,,依然是外接正常,内接无显。NV 显卡BGA 几乎百分百成攻,于是拆开上屏,,查高压有19V 的B+ 电压, 仔细看屏,,开机看不到暗影。 在别人那找到一台DELL 1400 的上半部 (屏线,屏),装上开机,,涛声依旧,。 没折,,狠心,,拿出一 新 升级版的 631 ,焊上,一次成攻,开机,外接有显,内屏依然无显。于是急了,,不知从哪抓起了,望修过类型的指点一下,,太晚了,明天再找个图来研究一下,,另外再说明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外接屏进系统,,8400上已没有 黄叹号了!!!!!!!!!!

网友:
看看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

网友:
跟我上次遇到的故障一样  果断换板子了   懒得收拾

网友:
你上次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才修了个1420的,和你故障一样,加焊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是显的数据线路哟哦问题。

网友:
软件 确定没有问题的话  硬件就是显卡 因为 我遇到的  加焊都可以的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期待高手啊!

网友:
你确定修显卡的时候一不小心动了周边的零件么.

网友:
整个上半部分都换了,还换了631,看看显卡周围有无掉件,显存,还有上屏的数据线,供电条件

网友:
最好看看背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en  这是个 值得 期待的  问题   值得研究   好好的 看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后 发表一个帖子  公布一下你的维修经验和结果

网友:
谢谢你们的答复,,有结果,我会公布的!!

网友:
看看LVDS供电都满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