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MAINON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2-02-19):
测量数据如下:PQ37123脚没有3v电压,测量控制极4脚无控制电压,测量PQ33的第三脚无电压,而PR73上面的那端电压正常。
不懂的是,这个PQ37 1,2,3脚3v电压如何来的啊?控制极是多少电压才正常啊?这里我看不懂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主要的是这个电路图我看不懂,PQ37的控制极前面的电路看不懂

网友:
如果PQ33的控制极是个高电位 那么你后面量到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PQ37的123脚是在PQ37的控制极为高的时候才会把5678脚的电压导通到123脚

网友:
检查一下PQ33的2脚是否是高电平。如果是高电平,PQ15和PQ37的123脚没有电压输出的。
如果PQ33的2脚不是高电平,那有可能是PQ33损坏或PR73换,或者没有10V的电压。

网友:
查pq17控制极  mainon这个要是高电平才可以  mainon高电平,加#符号就是低电平,mainon#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好吧。。那我就说一下 这个 main on 怎么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
当隔离过掉。各电源正常,那么 ec 收到开机键 开机触发, ec 先发出 S5_on 开启南桥待机,再发出rsmrst 通知南桥 待机正常。南桥发出 susb 和 susc 给到ec  目的是让ec 开启 s3 和 s4 所需要的电压。mainon 就是其中之一他开启的是 s3 下 所需要的 正3V 和正5V, 这些都是由 待机的 5Vpcu 和3Vpcu经场馆转换而来  。所以。这个mainon 在时序正常下 由 南桥控制ec ,ec再发出的。

再来说一下这个过程。ec 发出s3 信号发给一堆转换管目的是为了 让这个 mainon 信号 升压到10V 。从而利用这个高电频 导通 Npn型转换场馆 。

至于这个 10V 怎么来的呢,,。是 在待机正常后 3 5V待机电压芯片所 产生的 基准电压背压而来的 。

这个电路要 先从10V 下手。看看有没有。。再从ec 那边查 开机后是否有 mainon 发出。。再查 mainon 升压电路 有没有发生逻辑错误。一切正常,正3V 和正5V 会随之而来的@!@!!!!!

网友:
楼上很给力…

网友:
pQ33 2脚是高电平,可是它的3脚却是低电平,这不正常吧?

网友:
楼上的解意很给力,支持一个

网友:
建议LZ先学习一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
其实你把PQ33拆掉   后面电压3v  5 v也就出来了

网友:
6楼分析得非常好,学习了,把mainon修出来就有5V 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