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耗时8天时间终与弄好航嘉电源型号:[HK328—51AP]

楼主(2012-02-19):
感谢之前回贴的各位朋友的帮助“ 非常感谢........

原贴:“打死我/都修不好这电源...................求高人赐教

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各输出电压在短接的瞬间,有点儿电压,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整流率波,看过没事儿。
AZ 7500  12脚待机电压24V  5VSB=5V    13/14/14脚的电压为  2.3V   短接绿黑线,黄12V电压从2.9V 快速下降到0V
各元件查了个变。 最后换了IC 7500   换的494  换了之后13/14/15脚电压为4.9V
短接绿黑线,故障依旧。     今天没事,又接着弄电源。查到连接光藕的贴片电阻512  阻值比较小,想焊下来测一下。
用烙铁把贴片电阻焊下来。不好焊结果把贴片电阻弄断了。   顺便把光藕也焊下来了。
光藕好坏,不会测,我就在好的电源上,把光藕弄下来,用二极管档测了下。 四个脚,有数值。

而我坏电源上的光藕用二极管档测却没有数值..       觉得他坏了。型号找不到相同的。与是坏上别的电源上光藕。
贴片电阻512  在电脑主板上也找不到。找了个562的贴片电阻焊接上了。562比原来的512休积小很多。
OK 惊心动魄的时候来了。插电,待机测得绿线4.9V电压/听到电源有磁磁的声音/又测得紫线13.6V电压   刚想要拔掉插头,
砰的一声电容暴了。吓死人了。 5VSB的电容暴了。

郁闷,不知何原因会暴。算了,还是找个好电源看看好电源,光藕地方的电压。
好电源测得光藕脚上的电压一个3.94V  一个5.1V    当时有个想法,从脑子里涌现出来。拆掉光藕。
通电,看看经过光藕之前的电压是多少。一通电。*脏话*。蓝色线上的1000UF  10V的电容瞬间鼓了个大包。

搞得我都还没来得级。测光藕前电压是多少。赶快把电源拔了。
新手,求解呀。现在坏电源。被我弄的,不敢通电了。一通电。电容就暴

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怎么让他通电后,正常输出5V 电压。。。搞到现在依然是通电就冒烟。。。烟从哪儿来还没看出来

补充内容 (2012-2-17 13:19):
这些天看了很多贴,继续补充下我这电源的问题,电路板快要报废了,我现在是在保险上,接了个灯炮。一通电灯炮亮一下,就灭了。插电前已经把红黑笔分别接在了地线与5VSB的连线上。通电瞬间,就可听到有声音。
补充内容 (2012-2-17 13:22):
声音就像电容在冒气,或者说像是加水电瓶充电后一样的声音。不敢长时间通电,就马上拔了。5VSB的电压是2点多V。。。。。请问我这种情况如何下手。
补充内容 (2012-2-17 13:25):
光藕2脚上的贴片电阻512不见了。现用一个5.12K的普通电阻代替。光藕3脚上的贴片电阻512不见了。现用一个4.99K的普通电阻代替。

十九号更新内容。
直到发贴这一刻该电源终与被我整好了。但是电路板却被我焊的不像个样子了。
先说没有5VSB和通电炸电容和通电有磁磁声吧。

通电炸电容。是本人把光藕拆了通电所至。

中间与到一个电阻。尖峰吸收电路的电阻。红白红银。应该是2.9K现在电阻38K
按论坛各位的意见换上2.9K的电阻刚通电电阻就冒烟。最好还是用原来的电阻38K/

通电后电容炸了,494烧了。
换新电容通电,5VSB的电容瞬间就起个大包。并且发现494很热还有烧胡的味。
换好的494,换新电容通电。5VSB好了。

待机好了,问题是短接绿黑线,黄12伏电压在2.8伏左右,并且很快下降。

最后没办法。咱把电源,对着别的电源电路图,一个一个的往下拆。拆到。此处时。发现问题
一个快恢复二极管短路。型号:FR153  代换的HER153

通电一小时正常到此结束,顺便传上一张。ATX电源图。虽然不是HK328 —51AP的电路图。。
但非常像。咱就是按着这张图,把电源弄好的。

网友(点评):
這帖看得心驚膽跳, 到處放炮...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对照图纸把电源修好了。我原来有几个坏电源都没心机修,电容鼓包的换掉不行就卖掉

网友:
楼主是哪个位置的二极管损坏?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用点香蕉水刷刷,电路板就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
下面的那个图是这电源的整个图纸吗?电源的图纸这么少吗??

是的下面那张图就是电源图纸。为啥这么少我也不清楚。图纸网上找到的。

网友:
精神文可嘉,虽然走了不少弯路,最重要是自己得到了技术

网友:
一个快恢复二极管FR153  在那儿?
我有个电源等机12V竞有0.5V,慢慢减少,真是奇怪?

在电源,最大的那个电感线圈下面,因为针脚多,看不到,所以前几天都没发现,后来也是对着电路图。并把那个大电感线圈拆下来后测量才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还没有修啊。对照一下。

我是手头上的全都修完了。找不到坏的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想当年俺也干过这样的事。一个二手DELL带主动PFC的电源,在我手里修了近四年的时间,虽然几个月才翻出来搞一下。

呵呵,那你是比我历害不知道哪儿去了。

网友:
你这是在研究炸    弹啊

网友:
XD好有毅力啊!!不过这个电源还可以的,修好了有价值!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做工不错,修修练练手

网友:
时间长短无所谓ie,关键是学到了经验。

网友:
有耐心  你那个图纸那里找的

图纸是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
{:soso__12146131604871077814_2:}精神可嘉

网友:
死不罢休的搞头儿。不信搞不好你。

网友:
楼主么事吧!弄好了说明楼主的精神可嘉..顶一下..再顶一下........再顶一天

网友A:
精神可嘉,我就没这个心思,一拿到电源修几下,搞不了就不修了,特别是航嘉,看到板的后面,有那么多没零件都没什么心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我就没这个心思,一拿到电源修几下,搞不了就不修了,特别是航嘉,看到板的后面,有那么多没零件都 ...

呵呵,咱这是从SB一路走过来

网友:
精神可嘉..顶一下

网友:
哎呀 我这里还有一个长城的电源没修好啊!!没心事修啊!
上保险管 就放闪电  换个了二极管 正常用了 1天
第二天又不行了 复查二极管 是好的 没烧坏  继续纳闷! 就没弄了

网友:
电路中估计还存在有损坏的元件没找出来/在仔细找找。

网友B:
想要sg6105+lm339的图,不知有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sg6105+lm339的图,不知有没有啊

我图纸都在家里电脑上,现在在讯维,手上没有电源的图纸。

网友:
恭喜楼主的修理心得,学习中。。。。。

网友:
      哇,一个一个拆零件。学习了楼主的精神。不过我看高手,一般碰到这些问题,直接无视。就说这电源修不好了。直接10元卖了。

网友:
精神可嘉,不过维修电源,即使经验不足,也应该先测量晶体管。不管是mos管,BTJ,或者二极管。毕竟晶体管是坏得最多的。

网友:
其实学习练手,选序渐进才是真正所在!跟电源贵贱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不祥细,不然就可得精华了

怎么说才够详细呀,我已经是吧所有过程都写出来了。干的时候大胆点儿/多查资料  没有多难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才够详细呀,我已经是吧所有过程都写出来了。干的时候大胆点儿/多查资料  没有多难的事儿。

说你说的不细,是因为你发的图片太模糊了,发出来的图,要跟你说的文字有对比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呀。

网友:
有耐心修电源就要这样的 到我手里直接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楼主的精神  值得  借鉴

网友(2012-03-24):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要是我,真没有你这耐心去修这电源了,不过楼主可是学到了不少经验哦。

网友:
写得很详细,学习的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