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跑C1掉电自动重启

楼主(2012-02-19):
昨天接到5个品牌机,精英845代工,论坛里有不少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是个老板子了,但还是发上来请教下吧:五个板子全部是内存旁的MOS管击穿,以为很好修,直接换掉,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跑CI掉电重启,碰到过这类板子,大多是CPU座,和这种不过C1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了,座子加焊了,还是不行,高手给指教下下。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不过内存就会重启,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精英的板子,座子一直有问题

网友:
你上内存了没有?

网友:
CPU本身问题会不会啊?

网友:
此板不上内存就是跑C1掉电重启呀,装内存就OK了

网友:
换完MOS管后你有没有再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主要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啦,不过内存,经英的板子会重启

网友:
C1         就是故障在 内存         你仔细查查看

网友:
北桥十有八九也有问题了,先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