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炉定时功能的遗憾

楼主(2012-02-19):
这里说的遗憾不是针对做饭做菜的,而是当做BGA预热使用时的。

新的光波炉、电陶炉都有了定时功能,好点的还有预约功能,不过都是为做饭做菜着想的,查了几十个炉子的说明,结果是最低定时一分钟为间隔,最高90分钟的,2小时的都有。但要做BGA预热以一分钟为间隔有点不大好用了(不是完全不能用),能做到以10秒为间隔就比较好用了,或者有像微波炉那样的定时功能就比较完美了。可惜这个定时间隔是烧死在MCU芯片里的,没法改,要改只能自己开发MCU软件了,想修改MCU里的程序一般没门,因为生产商为降低成本一般都是用带一次性烧成的ROM,而且芯片都是加过密的,不能读出代码的。当然网上也有专门做破解生意的,但是收费都非常高,对DIY者来说这笔消费太大了。

本人的电陶炉按增加,每次增加10分钟,按减小每次减小1分钟,所以最小间隔还是一分钟。

做BGA维修的坛友们,以1分钟为间隔的定时够用吗?
买个机械式定时加到电路里直接控制供电线路是否可行??????
补充内容:
淘宝查了一下,可能得买微波炉的定时器。其他的带电源开关控制的最小间隔还是一分钟。

网友:
呵呵 改天我们也买个光波试下

网友:
不行,断开瞬间的电流太大 会产生电弧。马上你定时开关就坏了

网友(点评):
有16A的,阻性负载电流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最小间隔还是1分钟,等于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