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总结出一通病

楼主(2012-02-19):
之前碰到过几台联想N系列的机子,如果不用原装适配器,上一台会烧一次EC,换成原装适配器就没事了。大家以后要小心!

网友:
LZ讲清楚点,不痛不痒的

网友:
EC????传说的晓燕吗?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没碰到过呢.
  几种品牌机只是报错.F1吧

网友:
也没碰到过这种事。。不会楼主买的电源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没听明白,讲明白一点

网友:
搞维修的,具体型号不霁一下,有点联想广告,特别是原装配件广告的成分!

网友:
    有这回事...就不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楼主能说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本来OEM的电源就不太行呀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啊

网友:
我是没有碰到过一次的。是不是楼主的电源是用的OEM中最差的电源。

网友:
这个好象以前有个帖子说过,应该是真的。

网友:
联想的主板应该没有电源ID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