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笔记本怎么win7改xp?

楼主(2012-02-19):
现在的笔记本怎么win7改xp?有一些怎么改不了啊 改完了蓝屏

网友(点评):
有2G的内存就用Windows7了,比XP好用多了

网友:
BIOS里改一下硬盘的模式

网友:
有的可以改,有的不可以改。具体型号具体解决~!

网友:
基本都可以改的,但是有的改完以后不认独显,蓝屏的话就在bios里改一下硬盘模式acih

网友(点评):
XP不支持双显卡切换,只支持集显。要用独显好像可以在BIOS里设置。

网友:
真是谢谢大家了 能说下具体怎么设置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先把硬盘主分区重新整下  要不老报错  其他的还OK啊   蓝屏的时候 我一般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双显卡的能装XP吗

网友:
一般都能改啊  最好全盘格在做 然后改SATA模式

网友:
学习一下说详细个点

网友:
楼主的回答让人很蛋疼

网友:
不一定 有的可以  有的事不可以滴

网友:
进PE格掉C盘,改下SATA模式,一般都可以装。

网友:
好像有些用N卡的双显卡不能改吧,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有些是不能改的,没有xp的驱动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