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时不能1次开机

楼主(2012-02-19):
电脑有时不能1次开机成功(进不了系统),有时要重起1次甚至几次,有时又是正常。诊断卡001E,是什么东西不正常,内存条?

网友:
先把所有的外设全下掉

网友:
天气关系~!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原则,排除外设,在确定系统,和硬件

网友:
先做个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
内存的问题大哦

网友:
一个个试外设嘛,不会太难啊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试再说吧。

网友:
电源可能吧,把内存晃晃擦擦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板子放下电,不行就最小系统

网友:
电阻变值,电容变质化,BGA空焊,电源IC老化。。。。。。
丢了吧,后面大好的板等着你

网友:
也听到过这类似的问题。具体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捉摸不定。 好在能开起来, 最多多几次。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能换的都换过了,没用。就1个内存条没换,没有。

网友:
凑合用不建议修

网友:
检查内存,不行的话,就不北桥虚焊

网友:
清理灰尘,更换电源,清空cmos,各种外设逐一排除试试

网友A(2012-07-24):
学习学习,不知道故障排除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