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屏L141X1-1的屏线问题

楼主(2012-02-19):
本屏L141X1-1的屏线应该是单6的,但是单6的 16 17 18 19 20 针都是空的,而本上的屏线却是只有17 18是空的,用单6的线可以吗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20针的吧..接上屏线..在另一头上量每一对线的阻值..100左右

网友:
楼主是想代换屏线?我一般都是只量下屏线有没断的,有断的,有一样的线就直接换,没现货的要么订货,要么急的就拆开来把断线的地方接好包好就OK!

网友:
想改显示器是吧?
用通用单6屏线,不要看屏线得看屏定义!

网友:
我一般都看屏接口,定屏线,还是看供电,接电,再数屏接口上面有几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