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301Z连续报警8声,去掉内存连续报警2两声,那位老兄修过?谢谢。

楼主(2012-02-19):
戴尔M301Z连续报警8声,去掉内存连续报警2两声,那位老兄修过?谢谢。

补充内容 (2012-2-22 14:57):
换屏OK了。感谢huaiantyq老兄指点。

网友:
几个灯是怎么个闪法?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通过电流看跑码

网友A:
报8声好像是报屏没有检测到吧,你外接下看看呢,不接内存报两声是正常的,内存都没有过,没到检测到屏那一步呢,M301Z好像是集显的吧,可能是桥挂了,看下屏和屏线,如果OK,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8声好像是报屏没有检测到吧,你外接下看看呢,不接内存报两声是正常的,内存都没有过,没到检测到屏那一步 ...

这CPU是板载的,会不会虚焊呢?

网友B:
会报警就不会是CPU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报警就不会是CPU虚汗

那明天换个北桥试试,这机器是集成显卡。

网友:
最好是用示波器打下信号,换之前刷个BIOS

网友:
先外接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