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发热灯管缠上金属线会如何?

楼主(2012-02-19):
很想知道当发热灯管外表面缠上金属线会如何?有试过的朋友吗?

补充:付吕剑武点评,这个是金属线,和石棉不一样的,比如铝线,散热很好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是提高灯管的温度,降低了灯管的散热,是个保温层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事吧,灯管外表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
如果金属线导电的话灯泡灯光会变暗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发热灯管,不是为了看亮不亮,而是问对热场如何影响。

网友:
热比或者说热容不一样,臆想灯管会炸掉。

网友:
金属线也热起来,散热更快

和我的想法比较接近。希望散热会更均匀。

网友:
看看这个国外的DIY风枪,他就在烙铁芯上缠上金属线。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oldering-iron-with/

网友:
灯管是红外辐射发热的,绕线会阻挡辐射的你想保护灯管吧

网友(点评):
不是想保护灯管。是想增加散热面积,较少热集中。有其他大方法可行,但DIY时这个最容易制作。

网友(点评):
手里没有发热灯管可以试验,所以问问有试过的坛友,或者有兴趣试一试的坛友,取点经。

网友:
玻璃管冷热不均,容易爆吧?

另外,LZ给的网址那个是带热源的吸锡器而已

网友:
原本是个吸锡烙铁。他改成风枪了,并且在发热芯没有绕金属丝前出风温度达不到要求(240度,能焊有铅),绕上以后出风达到310度(能焊无铅),可以满足要求,我仔细看过全文的。所绕的金属线不通电的是属于无源性绕线。

网友(点评):
可以设想,包上石棉是什么效果

网友A:
那种是外热烙铁
我前几日拆过一个15块钱的外热烙铁
烙铁芯一共两层,里面一层超细连220V的线,外面一层粗线但圈数很少
中间绝缘我猜是云母之类的东西做的,应该是需要产生电磁反映可以加热,所以在外面在绕金属丝属于二次加热吧
个人想法

网友:
爆倒是不会爆。。因为不管加热时还是冷却的时候都是缓慢的加热和冷却。。。缠绕金属丝应该是可以增加散热的表面积的。。呵呵。。张老师这是要搞什么发明创造啊???

网友(点评):
想提高灯管发热效率和热量散发均匀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是外热烙铁
我前几日拆过一个15块钱的外热烙铁
烙铁芯一共两层,里面一层超细连220V的线,外面一层粗 ...

这个东西我知道的。里面的细线是电热丝,就是电阻啦,外面的是铁丝只要作用是捆扎用的,否则细丝外面用来绝缘的云母板会散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