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80电源板后级无电压

楼主(2012-02-19):
大家给看看,开关管不工作,6脚无控制电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都烧成啥样了,这样谁能给你解释啊,这得你自己一点点的去排查

网友:
启动电阻呢,芯片周边呢?这些检查了吗,还有反馈上呢?

网友:
那哪能用风枪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芯片?

ICE3DS01L的芯片

网友:
测定芯片各脚电压,为什么光电耦合器拆了。这是一个单管正激励开关电源,检查一下输出。

网友:
431换换试试那、

网友:
这个电源板启动是不是前面的开关接的前级的启动电阻?插电的时候是没输出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
附 上芯片的PDF资料,看起来不难修的,楼主细心点查吧

网友:
有图我错,修起来方便了哦

网友:
哎哟~~~不知道是不适合用风枪还是风枪不是很好~~~弄成这个样子可真是郁闷啊~~呵呵~~~

网友:
换一个IC试试咯

网友:
ICE3DS01L和开关管以及光耦要重点查一下。

网友:
问题太笼统 ,叫人无法帮你

网友:
可以准确告诉你..这电源板不接主板是不输出的..1280都是坏主板..有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过来取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