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电源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2-02-19):
昨天修一个2.1音箱,接电后指示灯不亮,测量直流电没有产生。整流滤波电路看上去很简单,220V交流直接进入桥式整流二极管,后面有一个变压器,还有一个三脚的带散热架的三极管或场管,没有任何芯片,最后只输出一组直流电,供音频信号处理电路使用。这种电路的整流滤波原理是什么?哪位师傅讲一讲。

网友:
开关电路的呗。

网友:
自激振荡电源,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网友:
呵呵。。楼主这个音箱也太简单了。。连个率破电容都没有啊。。脉动直流直接到开关管了??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当然是有的,还有一些电阻等其它小元件。

网友:
开关电源式的电源。

网友:
输出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
2.1音响 一般是220交流进变压器输出12V以上交流在整流滤波。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短路了。

网友(点评):
市电先到变压器降压,,,AC 12V,再经过整流滤波,,,,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输出的然后整流C62J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似乎是开关电源的,但2.1音箱用开关电源的确实少见。

网友(点评):
是啊,有一个开关管。和我原来修过的音响电源电路不一样,当时懵了。

网友:
变压器有图出没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有输出没。如果没输出,检查一下保险,有的保险是在变压器内部。

网友:
还有检查一下指示灯坏了没,如果指示灯坏,有的音箱也会没得输出。我遇到过DELL的A525就是这样。

网友:
音箱一般都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电源电路一般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电源电路一般原理都是差不多

网友:
音响电源用开关电源的很少见,一般是线性电源的比较多,环变一般是三抽头的,经整流输出两组正负对称的电源。

网友(点评):
有一个带散热片的较大的3脚管子是干什么用?

网友:
是功放吗?

网友:
现在确实有开关电源供电的音响出现,我就修过一个。

网友:
这个地方用开关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很正常,佳的美有款带低音炮的电视盒我修过,里面就是3842的开关电源。奋达的A310 510之类的音箱也是用的开关电源,输出功率还挺大的。

网友:
音响用开关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我也见过不少2.1音箱上用开关电源的。是不是因为铜线涨价引起的呢?

网友:
这个用开关电源就是降低成本,肯定不会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像你说的元件不多,那就都查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