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常见故障实例分析实战解决

楼主(2012-02-19):
排除用户对CPU进行超频造成的烧毁,我们在正常使用电脑中的遇到CPU处理器出现故障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情况,如果电脑无法启动或是极不稳定,我们会从主板、内存等易出现故障的配件入手进行排查,如果主板、内存、显卡、硬件等其它配件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CPU出现了问题。
  一般情况下,CPU出现故障后极容易判断,往往有以下表现:

  1、加电后系统没有任何反映,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主机点不亮;

  2、电脑频繁死机,即使在CMOS或DOS下也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其它配件出现问题,如内存等之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利用排除法查找故障出处);

  3、电脑不断重启,特别是开机不久便连续出现重启的现象;

  4、电脑性能下降,下降的程度相当大。

  很多朋友通过排除法查找到CPU故障后,不知道如何去排除,认为CPU出现故障后,一般情况下就得更换新的产品。其实不然,在很多情况下,只要CPU处理器没有烧毁,我们还是可以解决各类问题的。接下来以实便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几种故障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电脑频繁死机故障分析与解决

  故障现象:一台英特尔赛扬1GB的主机,最近在使用过程出现了频繁死机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开机后能够顺利的进入Win98系统,但使用15分钟左右,系统便死机,

  故障分析:死内存、显卡或是主板等配件哪一个出现问题都可以造成死机,于是采用替换法,对主机内的各种配件进行了一一替换后焦点落在CPU身上。通过检测,发现CPU的核心工作电压为1.2V,而赛扬1GB的默认工作电压为1.5V,问题肯定出在处理器上。

  故障排除:由于CPU的默认工作电压为1.475V,如今只有1.2V的工作电压,因此造成电脑经常死的原因肯定是CPU的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因为主板的元件老化,造成了供电部分的电压偏低,CPU自然就不能正常工作,死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就像是超频一样,提升频率后的CPU不会都很稳定,有的需要增加电压才能稳定在更高的频率上,这道理一样,其实相当一部分的电脑故障都和供电有关。

  通过仔细检查,发现主板上CPU供电电路上的一颗贴片电容有点泛黄的迹象,于是用万用表对它进行测试后发现已经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CPU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应该检查的是机器的电源功率是否匹配,笔者遇到很多机器无法正常启动或不稳定的原因便是由电源直接引起的。检查电源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是否为电脑添加过板卡等其它的配件,有些品牌机的电源功率与之系统的总功率是正好相同的,添加新的板卡后很可能就会引起电源的供电不足。因此,如果有添加新的设备不妨将设备取下后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么就要考虑市电供电是否稳定,有些地方的市电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则不妨安装一个稳压器。另外过多的USB等外接设备的安装也会消耗大量的功率,也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

  相似的问题时有发生,有个朋友就曾经买了一块显卡,回家后发现不亮,估计很多人此时都会认为是显卡的问题,于是就拿回去换,可是在经销商那里测了一下,竟然没问题。这位倒霉朋友自然感觉莫名其妙,之后来回折腾了几趟,最终还是换了个300W的电源解决了问题。电脑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所以大家平时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好多向几个方面想想,考虑周全是解决故障首要的基础。

  另外,由于CPU散热不良,也可能造成死机的情况。这种故障除了可能导致在Windows下经常死机,即使在DOS下或主板进入到CMOS中都可能出现死机现象。如果在CMOS下都会死机,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于CPU的原因造成的死机了。这种情况下可以重点检查CPU的散热情况。当故障出现的时候,可以打开机箱,探察CPU的温度是否非常高,例如出现烫手的现象等。

  当然,这种故障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CPU超频太高导致CPU电压在加压的时候不能控制,这样当电压的范围超过10%的时候,就会产生增加CPU的电子迁移现象,从而导致CPU内伤而出现死机故障,严重的还会出现烧毁CPU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应该对CPU超频太高,与其可以为CPU添加一个大功率的风扇,还不如使用其它的散热措施让CPU能够更好地散热从而解决问题。

 二、主板不断重新启动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表现:为使爱机安全渡过暑期,笔者在六月份重新购买了一个CPU散热器,在安装之后机器稳定运行了一个月左右,由于笔者用电脑的频率一直不高,因此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随着利用频率的增高和天气的越来越热,问题出现了。机器开机之后只能正常工作40分钟,然后便是重新启动,随着利用时间的越来越长,重启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将故障的根源锁定的更换的散热器上。

  故障分析:CPU产生的热量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散去,但会发生由于温度过高而出现频繁死机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主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频繁死机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检查CPU的散热情况。

  故障排除:既然断定问题的根源与散热器有关,在开机的情况下查看散热器风扇的运转情况,一切正常,说明风扇没有问题。于是将散热器重新拆下后,通过认识的清洗后重新装上,开机后问题如故。于是更换了散热风扇后,一切OK。难道散热片有问题,经反复对比终于发现,原来是扣具方向装反了。结果造成散热片与CPU核心部分接触有空隙,CPU过热,主板侦测CPU过热,重启保护。原来CPU散热风扇安装不当,也会造成Windows自动重启或无法开机。

  CPU随着工艺和集成度的不断提高,核心发热已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因此目前的CPU对散热风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散热风扇安装不当而引发的问题相当普遍和频繁。如果你使用的是Pentium 4或Athlon之类的CPU,请选择质量过硬的CPU风扇,并且一定注意其正确的安装方法。否则轻辄是机器重启,重辄CPU烧毁。

  另外,如果在BIOS中检测发现CPU温度上升过快,也可能是CPU散热器出现了问题,亦或是安装不正确。过高的工作温度会出现电子迁移现象,从而缩短CPU寿命。对于CPU来说53℃下温度太高了,长时间使用易造成系统不稳定和硬件损坏。

  三、CPU频率自动下降故障分析与排降

  故障现象:一般正常使用中的电脑,开机后本来1.6GM—Hz的CPU变成1GMHz,并显示有“Defaults CMOS Setup Loaded”的提示信息,在重新进入 CMOS Setup中设置CPU参数后,系统正常显示166主频,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以—上的故障。

  故障分析排除:这种故障常见于软设置CPU参数的主板上,这是由于主板上的电池电量供应不足,使到CMOS的设置参数不能长久有效地保存所致的,—般当故障出现的时候,将主板上的电池更换即可解决。

  另外,温度过高时也会造成CPU性能的急剧下降。如果电脑在使用初期表现异常稳定,但后来性能大幅度下降,偶尔伴随死机现象。那么如果使用杀毒软件查杀无发现,用Windows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进行整理也没用,格式化重装系统仍然不行,那么请打开机箱更换新散热器。

  配备了热感式监控系统的处理器,它会持续检测温度。只要核心温度到达一定水平,该系统就会降低处理器的工作频率,直到核心温度恢复到安全界限以下。这就是系统性能下降的真正原因。同时,这也说明散热器的重要,推荐优先考虑一些品牌散热器,不过它们也有等级之分,在购买时应注意其所能支持的CPU最高频率是多少,然后根据自己的CPU对方抓药。

  四、针脚接触不良造成主机无法启动故障分析排除

  故障表现:在2004年为朋友组装的一台兼容机,选用了英特尔赛扬1.7GHz处理器,使用两年一切正常,最近在一次将搬家后,爱机却无法启动了。风扇运转正常,CPU温度也不高,更换内存条也试过,不能解决问题。

  故障分析与排除:按下机箱电源后,机器没有任何的反映,为故障排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没办法,只能利用替换法查找出问题的所在。于是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先从电源开始,用替换法逐一步查找故障。更换朋友的CPU后,机器启动正常,运行测试程序三个小时也没出现不稳定的现象。难不成是机器的处理器坏了,不应该的,这台机器一直以来并没有超过频,并且朋友也并不经常使用,而唯一的应用就是办公上网。另外,CPU风扇运转一直很正常,这也显示处理器应该没有问题。于是顺手将我的CPU插在朋友的机器上。开机后一切正常,运行也很稳定。

  这就怪了,CPU和主板都没有问题,但这块主板却无法认我原来的CPU,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于是仔细观察两块CPU,一块1.7GHz,一块2.0GHz,同样为478针的赛扬,但好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经过仔细观察,忽然发现CPU的针脚上有轻微的夹痕。随即想起,是不是由于CPU插座和CPU针脚之间的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可是CPU插座有478个脚,是哪个脚接触不良呢?考虑到朋友的那块CPU能在我的机子上正常运行,这种接触不良应该是比较轻微的,于是将我的CPU插入CPU插座内,同时轻轻下压CPU插座上的扳手,当感觉拔插CPU有了一定阻力时,将CPU强行从插座中拔出(这一动作有一定危险性,注意插座扳手不可压得太紧,拔CPU时要垂直向上用力,否则CPU针脚弯了就很麻烦了)。如此重复几次,再重新装入CPU,扣上风扇,开机后,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这种故障并不常见,由于CPU针脚上镀有金,同时按Intel的要求,CPU插座上也需要镀金,由于黄金导电性能好,不易氧化,所以CPU和插座间并不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但随着市场价格竞争的激化,有不少主板上的CPU插座并没有镀金,或者镀金的厚度低于Intel所要求的厚度,因此在使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CPU插座易产生一层氧化层,使CPU和插座间出现接触不良,导致机器死机等情况。而我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让CPU针脚与插座进行摩擦,从而破坏插座上的氧化层,这样就可以使CPU和插座间的接触尽可能变好。

  五、CPU难以超频故障分析与解决

  故障表现:去年购买的AMD速龙3000+处理器,金士顿512M×2 DDR400内存,技嘉NF4芯片组主板,希捷酷鱼九代160GB SATA硬盘,七彩虹7600GT显卡,正常工作时丝毫没有问题,却无法对处理器进行超频,这让笔者感到非常郁闷。

  故障分析与解决:看过这套配置,处理器还是具备相当高的超频能力,超到2GHz没有问题。配置中的其它配件都是名牌的产品,应该不会是超频的主要屏颈,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由于配件中使用了机箱自带的电源。虽然电源上标称的300W,但在测试中,30分钟测试之后,从测试结果图中,发现该电源的+5V端已经严重负载,电压波动最高到了5.24V,几乎达到了+5V端所能承受的上限(+5V合理波动范围:4.75V~5.25?V),同时+12V电压也出现了一定升高,最高到了+12.2V。看来这台电源真不怎么样,负载能力较差,况且OCCT的参数我还设定得比较保守,如果将CPU占用率调到Highest最高,恐怕连测试都难以坚持下去了。?

  于是再仔细观察这台杂牌电源,发现这台电源存在严重的“缩水”现象,它的各个端口输出功率实在太小了:+12V~6A、+5V~13A、+3.3V~5A、-5V~0.5A、-12V~0.5A,输出功率就130W左右,天知道这个数字还有没有水分,如果有,那它根本就无法支持高功耗的AMD处理器,更别说是超频了!于是更换电源,CPU外频立刻稳超166MHz,但是上200MHz就得加0.05V电压。不过这已经令我满意了,看来超频失败真的是电源在作怪,这么优秀的CPU差点就被“浪费”了。

  抓紧时间去市场中购买了一个品牌的额定功率为300W的电源,换上后再进行测试,这次直接将外频调到250MHz,重新启动后机器顺利启动了,运行各种游戏、应用软件均没有问题,至此,问题的真凶水落石出。

网友:
学一下,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