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我分析下这张电路图中的2个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2-02-19):
图中的1是一个电阻,实物中这个电阻的背面标识是15M,我理解为15M欧,可是实际测量却是导通状态,结合图纸,它明明是两个脚,图纸中却变成了4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不解;
图中的2是一个电容,它的作用是不是耦合呢?

网友:
那个电阻是精密取样电阻。用于过流检测。。后级负载电流要是超过了规定值。会使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增大。15M是15毫偶。。电容作用个人感觉是为了防止电路误动作而设计的。。也就是平滑检测电压用的。。

网友:
有些新东西是不大懂,学习了

网友:
你回答的很详细,我已经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那个电阻是精密取样电阻。那个电容是起到的是耦合作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什么机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什么机子的啊?

是七喜K4 4611P的图纸

网友B:
看了2楼的解释.我还是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2楼的解释.我还是不懂.......

你哪里不明白的?我是把那个M当成兆欧了,如果是毫欧就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哪里不明白的?我是把那个M当成兆欧了,如果是毫欧就能理解了

我是新手,现在还不懂看电路图,你们说的对我来说比较深奥

网友:
电阻在电路图中的那两条虚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呵呵。。如果是兆欧那么这个供电电路对于后级就是开路的了。。。这可能吗。。。看电路图上是20毫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