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2-02-19):
想问这个PQ33的2脚如何才会变成低电平啊,只要PQ33的控制为低电平,PQ33的3脚才是高电平,这样后面的3V 5V才会出来啊?
顺便问一下,这个3V到了IO的主供电,这个电压是在待机时就出来的吧

网友:
楼主检查MINON这个信号嘛。。这个信号是高电平了Q332脚自然就是低电平了啊。。。

网友:
这是个泄放电路,目的是在控制信号撤销后让主板上的这个控制信号对应的电压立马消失

网友A:
楼3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技术这么厉害 都是去实地培训吗?我的电路太差了  不通电一点都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3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技术这么厉害 都是去实地培训吗?我的电路太差了  不通电一点都没法

不讨论这些敏感话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敏感话题吧

网友:
线路太模糊,等我眼睛,别走开,我弄眼镜去

网友:
楼上的眼镜弄过来了怎么样了,还是眼镜到现在还没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