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显卡

楼主(2012-02-19):
机器是显卡问题独立的做不好,我想改为集成不亮,在论坛里下载了个集成的bios刷了也不亮,取掉内存会报警(芯片组是GM45的)是不是bios下载不正确,

这是双显卡的应该好改把,有人改过不

网友A:
独立显卡主板你咋改集成的,显卡问题 你换显卡不就行了。三温的很好搞  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帮你解决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 楼主 有没有改装成功的 比较新颖啊 呵呵

网友:
有点掉了,不清楚怎么排列的了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的独立的坏了,集成的要怎么改才能成功

网友:
这个要改集成的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主板你咋改集成的,显卡问题 你换显卡不就行了。三温的很好搞  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帮你解决

我有个T61的在上胶的机器,师父能指点下温度曲线吗,我的是三温的机器,SP。。。三。八。零。。。。

网友:
记得以前再论坛里也有人想改显卡的,后来没有成功,但那次贴子里有说无边大师改成功过的。。。你可以请教下啊。。。。

网友:
首先要改LCD接口了吧

网友:
大可,你不好搞的,要搞集显的供电呢,不搞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