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36打印复印全白,扫描好用

楼主(2012-02-19):
HP1136打印复印全白,扫描好用,机器全部保养过,鼓的各个接触点擦过,鼓组件也换过,激光器拆开保养过,打印复印还是全白,因为第一次修这个型号的机器,按常规判断是电源高压板有问题,或则是激光器有问题,想请教一下修过这样机器的师傅,到底是哪的问题呢?还有测试哪能判断是哪毛病呢!,谢谢大家
保养

网友:
硒鼓换过吗

网友:
鼓换过,排除鼓的问题

网友:
机器上跟硒鼓接触的点也要检查 最好把主板拆下看看 遇见过一次 机器上的触电没接触到位或有的位置偏

网友:
硒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