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02-19):
客户的机子不开机,我换电源就好了,但客户的电源在我机子上能开机,我查了下,紫线有5V,绿线有3.9V,这个算正常吧。拆电源

一看电容也没暴,正常。

不明白是客户的机子开不了机,但在我的机子上可以开机,是什么回事?是不是负载不了开不了机吗,这个电源做工一流,

全汉 AX500-A。

网友:
有可能又是pwr-ok信号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他电脑主板和电源阵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2-03-20):
电源有故障,可能PG不正常
有的主板ATX 灰线参入复位,复位信号ATX 灰线+“REST”产生
有的主板ATX 灰线不参入复位,复位信号仅由开机“REST”产生
所以电源PG不正常,有的主板能开机,有的主板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