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2-19):
GA-M68M-S2P无法开机。
换过电源
开机键有5VSB,不能点亮,诊断卡无灯。怎么回事?要测哪些地方,参数是多少,我是新手。

网友:
VCCRTC RTCRST# RSMRST# 32.768 3.3VSB
诊断卡灯都没?估计3.3VSB都没 查1117或者3.3VDual

网友:
呵呵,先查是否有待机电压3.3V,查开关排针是否有电压3.3或5V,都有不加电就再查32.768是否起振……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3.3V先。看下14脚有没有3.3V电压。或者先去掉网卡看下。

网友:
先从电压查起这是最基本的,建义LZ再多多学习上电电路.坛上的资料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开机排针有5V电压,PCI A14脚有3.3V。
悲剧了,VCCRTC RTCRST# RSMRST# 1117 3.3VDual,这些怎么测?完全不懂啊。

网友:
换个IO看看吗

网友:
大部件都知道,就是那些测试点在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