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的内存

楼主(2012-02-19):
为什么4U服务器的内存和台式机的内存不通用,插也插不进去

网友:
大小 容量 通道  全部要求很精确    特别是戴尔的  特挑内存。

网友:
大多服务器板都要求带ECC的,普通台机内存肯定不行

网友:
服务器一般很少关机和重启,内存需要特别稳定,速度第二。

网友:
虽然内存类型一样,但就是不可用。因为服务器与台试机内存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
内存需要特别稳定,速度第二

网友:
很少有通用的,就见过几个板子支持ECC

网友:
谢谢哥们的回贴,原来我的内存是PC2100的,用2代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