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没公共电压

楼主(2012-02-19):
主板是CW4独显机器,公共电压没有过来,PQ5的123有19V的电压,5678没有电压,4脚有19V的电压,这个是P沟道的场馆,应是低电平导通。 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MAX8724E,插上电源,1脚有19V的电压,正常的情况10脚应该是2.24V左右的电压,11脚ACOK#应是低电平才对,现在是10脚没有电压,11脚有5V的电压。 我测了PR215 PR216主值都正常,PR215的1脚也有19V的电压,PQ20也换过了,但是拆了PQ20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明显ACIN的电压不对,检查ACIN相关元件,看看有没有漏电击穿的。或是把10脚从电路分离,测一下电路板上10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过流检测是不是工作了(过流保护动作)

网友:
看一下PC63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你也说了,去掉Q20后正常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短接一下好OK

网友:
烧吧,这个应该是后极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但是我测了没有短路啊。。。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查后级电路

网友:
把充电芯片换掉了吧

网友:
仁宝的 先看是不是有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