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子制作 电动车48转12V 100%效率 80A

楼主(2012-02-19):
买个大电流的转换器价格昂贵    想要在电动车上装12V用电设备 单接一个电瓶可不好 大家都懂得    苦于电流不够  于是设计了以下转换板  通过2个3连继电器  控制完美解决

你那继电器能过80A电吗?触点一旦粘连,后果嘿嘿,你是知道的.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的电流来驱动12v的负载,买一只10A的12v转换器才20元左右,估计你现在的造价也得超过十元啦
估计这样的设计方法,在使用的时候电动车就已经不能正常供电啦,骑车的时候就不能再用它啦,继电器是不会降低电压的,但是可以把串联的电池改成并联还差不多,但是在并联电池的同时,不同电压的电池会相互消耗电量,
你这方法是利用继电器转换来实现串并的,继电器本身要耗电,怎么会是100%效率呢?做个48V的逆变器不是更好!

网友:
原理图呢?应该不可能吧,什么降压元件都没啊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把本来串着的电池改成并联吗?

网友(点评):
改成并联?那车不走了?

网友:
这个继电器好像220v的啊

网友:
继电器能够降压吗,第一次听说,什么原理,得到80A的电流那应该是并联使用电池了,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否跟电车一起用呢,同时有12V和48V出来吗???

网友:
快来看:水变油了,效率100%了。这个应该申请专利哦。

网友:
请楼主说下原理,也好让我等长长见识.

网友:
是个什么酱油玩意哟

网友: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没必要这样做,但是像如果接上车载逆变器 在外供电使用  也是比较好的     好处就是  电流大啊   这玩意省钱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先去学习一下别的~~~

网友:
本来就是4个12V的电瓶,让楼主拆开了吧?

网友:
我还真没看懂!

网友:
不知道实际效果任何?真的80A的话估计不乐观,呵呵。

网友:
想法不错,但要记住一点啊,转换是没有白转换的,要消耗功率的,如果你说"100%效率',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直接去做个"永动机"!

网友:
技术含量高了点。没看明白

网友:
转化成12V,电瓶车还能开吗?100%转换率继电器吸合不耗电吗?

网友:
连电路图都没有,还说那,原理是啥?

网友:
用个DC-DC转换不更好吗?想要多少伏都可以

网友:
只要有继电器的设备,效率就不可能100%

网友:
楼主虽然是小学毕业,但已经有胆量打破能量守恒定律了(我初中学过的东西)。
没文化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