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诊断卡67无显示

楼主(2012-02-19):
SL410K的机器,插诊断卡跑码卡到67,电流在1。2A左右,就是无显示,看论坛好多的说是刷BIOS就好,BIOS也刷了好几个都不行,求助急
补充内容 (2012-3-28 09:47):
已经解决,最好还是BIOS的问题,BIOS电池放电放了一晚上好了
刷BIOS

网友:
量量电压吧,像不过显卡的样子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是不是显卡的问题?SL410K 跑67的不少啊。

网友:
也碰到一个

网友:
显卡看是不是少供电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主板!也是跑码67,准备刷BIOS!

网友(2012-03-25):
我有个SL510的也是这样 准备做显卡

网友:
修过67是内存电路引起的

网友:
跑67就是显卡的问题.我都修过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