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的录像打不开

楼主(2012-02-19):
我的电脑重装了系统以后  录像就打不开了!!  出现 正在加载 请稍后。。。。。

网友:
用U盘拷个视频在别的电脑上试下就知道文件是否完好了。

网友:
在鸡地碰到过 从换个系统 要个新密码OK了

鸡地 手误

网友:
楼主发给我 我打开看看 哈哈

网友:
系统有问题

网友:
发给我帮你看看吧

网友:
难道视频文件都加了密码的????

网友:
哈哈,不是迅维学员?

网友:
我想要瞧瞧看 呵呵

网友:
你的还能下载 下来,我的后面都只下载到一半,就没有资源了,下载不下来,我的迅雷  少将级

网友:
嗯。视频是加了密的,重装系统后.要重新要个密码才行的哈

网友:
查杀一下病毒。新做的系统不一定就没有问题。有时病毒也可能导致打不开。

网友:
如果你是迅维学员的话,问饼哥拿密码,如果不是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