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无CPU供电,无VCC1R8M,暗屏维修

楼主(2012-02-19):
朋友的朋友拿一台本本来修,说是花屏。一看是T30,头就大了,这么老的本子。开机看一下,电流在0.54,不摆动。感觉供电不足,IBM修的不多,凭感觉。拆机上图纸,和点位,发现CPU没有供电,CPU电路的工作电压有,唯一缺少的还是ON信号。根据图纸,本开启信号是 SD,跟图图纸查找,发现他来源于VCORE_ON。找线路查找之,开机时候VCORE_ON为高电平。根据电路来看应该是低电平才对。
ADP3342  1P2P在开机以后应该发出高电平,才可以导通Q92,拉低VCORE_ON.cpu供电芯片一个高电平SD信号。
目前开机后,ADP3342  1P2P不发出高电平,并且芯片 7P8P无输入,根据图纸我们可以看到,3342需要1.8V加到7P8P才可以工作。顺电路查找之。VCC1R8M来于MAX1715
中间测试时候,出现几次可以亮机情况。这个就说明主板存在空焊,或者电路不良。现在查到MAX1715,要么这个电路存在故障,要么上游。先看电路工作情况。直接去看芯片的DH2 DL2信号,发现DH2电平为低,其实这个是应该波形,用示波器可以看到。DL25V,那么好了,这个很明显,是芯片保护了,正常时候,上下管都有驱动信号,既然问题不是很大,已经有眉目,就不上示波器浪费时间了
,测试L11对地值,只有几十,然后慢慢攀升。看来问题在这里了。要么电感空焊,要么电容不好。仔细看看,C597被动过。找片料板换上去,焊焊好,多次开机测试,无故障,上内屏测试,发现暗屏,我勒个擦,坑爹啊。
再次祭出图纸点位,找屏接口定义。这个那个是EN还真的不知道,问一下草上飞兄弟,是BACKLIGHT_ON,果然是,字面意思看,就是背光开启。测试一下这个信号,3.3V,好吧。16V供电也有,查灯管。
点一下灯管,几乎不亮,电流也不对,一闪一闪的,换了再看,亮的很好。装机测试,没有问题。收钱。

网友:
不错,每次看你的文章都很有收获!

网友:
如果有这样的功力还怕赚不到钱吗!呵呵

网友:
分析的真不错,不过IBM T3 T4 X3 不有T6 的滤波电容真的成通病了,出毛病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