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

楼主(2012-02-19):
无待机 无3V 5V换了3-5V电源芯片还是不行,要怎么修啊?

网友:
测3V。。5v对地阻值,查芯片工作电压是否产生。。。

网友:
看看 保护隔离把

网友:
保护隔离 看下吧@!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好了,发现有个电容脚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开启信号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
或者你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我们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