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候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2-02-19):
有一块主板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怎么修求助。

网友:
  我只能笼统的告诉你  桥是有可能性的

网友:
建议你查看一下南桥附近的一个晶振,可以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今天碰见一样的情况。。。换个个金振好了。。。。

网友:
晶振和南桥都有可能吧??

网友:
重点关注一下晶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