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I 怪病!!!!

楼主(2012-02-19):
今天客户 送来二姑 LG W1934SI 显示器,说是 使用过程中黑屏,,我 插上电测试,,,,用了 2分钟作用,,指示灯先灭了(这个时候屏幕正常显示灯管亮),然后 间隔了 15秒 左右 灯管灭了,然后 按 开关 关机,仔细注意屏幕 还略微闪 一下,然后 在开机 有亮了,,还是 几分钟 之后   指示灯先灭,,然后间隔15--10秒 屏幕灭,,拆开 壳子 目测 没有 元件损坏,电路板 也没有 烧的发黄的痕迹   ,,,以为 是 灯管 故障,用4根 外置 灯管 测试 高压板,,,结果还是原来故障,,,然后 我有吧 电路板 接回原来 屏上,,点了 一个小时了 也没有黑,,但是 ,,指示灯 还是 熄灭,但是屏幕正常亮!!真奇怪 ,,然后我就 把壳子 都扣上,,结果 点了 一会 有 开始 黑屏了!!!!我都迷糊了!!!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现象一样,程序没找到最后换板解决了。

网友:
改革通用的试试、

网友:
驱动板较多,我细看了下,楼主说是指示灯熄灭吧。重写程序后再测试,不过热稳定不良的板子与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怪,希望LZ修好后说说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这个修好没。我修的这个显示器,不上后盖很正常,一合上后盖亮一下就黑屏。郁闷死了

网友:
显示器 已经修好了,,是 上面 两根灯管 断线了,,接触的 虚 所以 不定时 犯病  那个 指示灯 问题 ,,估计 这个显示器 就是这么设计的  正常使用的 时候 灯亮一会 就灭 但是 菜单按键 都可以使用,,当 无信号的时候 指示灯 有自动亮

网友A:
我修过几个戴尔的,应该算是通病,型号没有记住,只记得前壳是黑的,后壳是白的。2个灯管的,灯管的支架也是塑料的。上面那个灯管的右端虚接,打火发热。把塑料壳和灯管的头都粘一起了,拿掉液晶玻璃切开塑料壳后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你先 改个 改良的高压板试试            这种问题高压的 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几个戴尔的,应该算是通病,型号没有记住,只记得前壳是黑的,后壳是白的。2个灯管的,灯管的支架也是 ...

灯管虚焊,又学习了,谢谢楼主,谢谢迅维网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同种情况 也是灯管虚焊!!!

网友:
这种机器驱动板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