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 Q120B 上网本,待机0.01-0.00A跳

楼主(2012-02-19):
来了一台神舟优雅 Q120B的上网本,接机上电,待机0.01,按了一下触发,电流马上上到5A,可调电流立刻保护了。
看来短路了,拆机发出现被人动过了,除了两个芯片(OZ815产生3V5V的、OZ8138产生1.051.8V的)动过,还有一些小东西动过外,其他的没有太多痕迹。
测了一下3V的上管击穿了,1.05V处的上管也坏了,依次更换后,再次通电0.01,再次触发,又是这样,看来IC有问题了。
于是订了一个OZ815主供电IC,一个OZ8138。第二天芯片到了,把这一路的管子和两个IC都换上去了,量了一下全板无短路,再次通电待机电流在0.01-0.00A之间跳动。
0.01的时候测3.3V5V有,公共点有的,0.00A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有,3V5V没有了,来查一下图看一下:

查到待机0.00A的时候,OZ8151ON电压没有外,其他的均正常,看来先要把ON弄出来。
仔细扫描了一下板子,发现PQ9这里有一个电阻发黑,拆下来,原来焊盘被烧没了。这周围的都被人动过。我一直原来是PR49,更换了一个电阻,补了根线。
再次上电,待机0.01,且不在跳动了,每次测3V5V均正常。
触发电流上到0.09不动了,测3V5V正常,1.05V出来了,可是就是没有1.8V,查OZ8138工作条件:
这个IC换的新的,且1.05已经出来了,应该不是IC的问题了。查了一下+1.8S_ON电压已经到达了6脚作为开启信号。
可是电感处依然没有电压出来,上下管已经更换了,虽然原来短路过,IC已经换了,输出电容也已更换过,开启也有了。现在又是细节问题了:
量了每一个脚没有断线,可是在查到PR31的时候发现是一个电容,看来上家又在乱搞了。
换了成了电阻后,上电还是一样,1.8V依然没有出来,马上上了示波器,在触发的瞬间测了一下1.8V电感处,有一点扯动,看来在反馈上出了问题了。
马上来找1.8V处的反馈电路,查到PR11时,量发现无穷大,拆下来也是无穷大,
换了一个34殴的,上电再次触发,1.8V出来,电流上电0.34,上了内存,“唰唰”的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点评):
我只想知道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一下吧。

网友:
附图纸如下:

网友:
二修的本子看着头就大,楼主好功夫

网友(点评):
楼主 修机的这份耐心,如果是天下第二,没有人会说天下第一!

网友A:
厉害厉害,看过楼主不少的贴子,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看过楼主不少的贴子,都值得学习.

谢谢,过奖了。

网友:
楼主实在细心    这点非常值得我学习

网友B:
不错,有时间编辑帖子啊。。又是精华

网友:
我一直在这边打工,价格都是我们店长在收,价格好像收了2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时间编辑帖子啊。。又是精华

呵,不忙的时候,就发一下贴子。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强大啊,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开店啊

网友:
技术好,思路好,感谢分享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
板子都烧成那样了,神舟用的东西很不好,不过楼主的技术好给修好了,哈哈

网友:
真的太强大了。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呀。祝楼主生意发财。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呀。祝楼主生意发财。

可惜我还是在这边打工,呵,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还是在这边打工,呵,谢谢你。

能交个朋友嘛  以后可以向你请教了。我刚修个山寨SONY的上网本 ,3.3  \和 5  不出 ,不触发 ,加焊芯片 CL=CG  好了,。qq:1491056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交个朋友嘛  以后可以向你请教了。我刚修个山寨SONY的上网本 ,3.3  \和 5  不出 ,不触发 ,加焊芯片  ...

那个加焊的芯片就是待机IC

网友:
能和你交朋友,我也非常开心,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嘛,我的QQ是113032063

网友:
量IC的脚有没有断线是对地打阻值吗?还是用其它的方法?

网友:
楼主在哪打工啊,不自己干确实有点可惜

网友:
楼准,修机思路明了,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眼力很好,好几个元件都看出来了,昨天给同行帮忙修一个板子花了近半小时查到一个电阻开路了,结果同行说一开始给板子我的时候就说有几个电阻是不是坏了,颜色不对;我晕啊,眼力不好有时候也费时间。

网友:
其实维修,目测主板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期待楼主的   好文章

网友:
掌门,你过奖了,你出了不少厉害的精品文章嘛

网友(2012-04-15):
怎么知道这个是34K电阻呵呵,楼主告诉一下谢谢 我看对这方面看不大懂要有标好的才看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