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ON1 无电压。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2-19):
手头上没有双36针通用板和液晶屏幕。机器原来是红屏的。拆的时候没注意双排线的插法。灯管换了以后。排线接错位置,显示白屏缺少屏供电,研究了半天,才知道左右插反了。这评线是交叉反排线。真的很纠结,插上去后花屏。都是竖线。不知道是不是屏烧掉了。VGL VGH GVOFF1 VCC3 VCC5等之类的信号都是正常的。就GVON1 是0V  应该是1V 左右的。 不晓得是板子问题还是屏幕问题。排线是通的。
显示器是A190A2-A2-H-X 板子是B.RTMC4B.
有知道这个GVON1信号是干嘛用的吗?会不会引起花屏的的现象。

网友:
屏烧了吧,找工具点屏看看

网友:
双36针的排线接口  请问您有点屏工具么?通用版是有的   好贵啊,问下大侠们知道这个信号有什么用么?会引起花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