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之后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联想V450开机能够正常开机,但是电流跑到0.95-0.97左右直接掉到0.41-0.44左右,然后有直接上到0.95,然后慢慢的能够上到1.0几左右,U,北桥,显卡都有温度,显卡热。此时,电流也不掉电。就是屏不亮。。。。

网友(点评):
好像 桥缺一组电压

网友:
过内存没??用示波器打内存波形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G430的。也是这样的电流,最后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有示波器,问题最后查出来来了,CPU供电不正常,1.12V变成了0。9V了。

网友:
这个还有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没有啦,看时序来维修,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