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运行有点慢是不是要给内存升一下级硬件高手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2-02-19):
我的笔记本三星RV411是去年5月份才买的,一直一来觉的有点慢用了很软件优化还是一样是不是内存太小了一点啊,各位硬件高手来帮忙看下谢谢了。
本电脑win7系统请看下面的硬件截图:

网友:
你是不是中毒了所以电脑才慢的,要不你把硬盘格式化了,在做一个系统,

网友:
机子还算可以  不知道你要怎么快  要不就装XP就快点。

是不是文件太大
我的内存要不要升一级啊,显卡了好吗?
我就每次打开文件时电脑就像在下载资料一样有进度条

网友:
电脑配置还行 重装个系统 会好的

网友:
一般的本子都有两个槽的,你可以再买多一条2G内存插上去,组建双通道,或者买一条4G的就够了,双通道也不见得就很快。

网友:
用XP的可能快些,两核的配置还算可以,但用WIN7可能是很慢,我昨天装一个I5的机子装WIN7都慢,感觉不爽

网友:
把数据备份格掉硬盘重装系统吧。我先后用过两部台式机,第一部Intel E2160 1GX2 XFX73900LE WD500,第二部AMD X2 4000+ 2G GF9300 WD160,前者双通道,后者单通道。都装Windows7,第一部开机进系统大概30秒,第二部44秒,都装有金山安全套装。双通道有没有作用没深究过。反正感觉2G的内存装windows7就好

网友(点评):
我的笔记本进系统都是35左右啊?不重装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我是卖三星的,你的笔记本预装的是WIN7 ,现在用的也是win7吗??WIN7,要慢些,而且你是奔腾的U,跟I-380,有差距,内存可以加,3代的便宜你到电脑城去买,80-90一根,再等下笔记本条要涨,

网友(点评):
我的笔记本也是三星RV411 主板是HM55的不知道上二条内存会不会快一点了, 我是不想换系统,所以来这里发贴求各位高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能提速一半的速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速一半的速度吗?

如果加条内存就能提升一半的速度的话,主板跟CPU大商都要倒闭了。以后升级就加内存行了,主板和CPU都不必买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机子可以的。不要机子慢就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速一半的速度吗?

加内存能感觉出点, 但快很多不可能的事

网友:
不知道 楼主想要快到什么程度
要快的话就上4G内存和SSD
肯定比你现在要快很多……

网友:
换一个系统吧,现在老是一个系统用久了就会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