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机电流跑到0.23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2-02-19):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机无显,待机电流0.02,电流跑到0.23就没反应了拆开一看,6100显卡加焊过的,估计是6100的通病,加焊一次,照旧,干脆拔下来重新直球了,居然还是一样,郁闷了。量电压,只有3V 5V,看了下电路图,发现开机是通过南桥来打开CPU VDD_EN的,南桥是NF-G430-N-A3,由于手头没有这个桥,所以问下大家意见,大家平时这个桥发现坏的多吗,有碰到类似情况的不,求助中。谢谢

网友:
前面的时序都正常不?

网友:
南桥烫吗,, 我修过其他品牌的机器,南桥坏了

网友:
最后换了6100的北桥,加电正常了,但PCB短线变形严重,修不好了,不过问题确定了,是在英伟达6100上,一开始以为是南桥问题,因为看电路图,CPU加电是从南桥走的